惠普精灵换桥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6-04-01):
桥的型号为SR30W,桥焊接上去就短路,拆来下测量桥上的电容是好的,供电阻值也正常,但是一焊接上去就短路,确认方向没错,而且换了两个商家的SR30W了,还是焊接上去3V和1V短路

网友:
大神们,方向没错吧,把相隔的地线用绿油来隔离了,还是短路,也试过植小球了,确认焊盘没有连锡

网友:
方向对的,你可以这样判断,植好球,不打上去,摆好用手压住它,量一下电压有没短,

网友A:
压上去测量也不短路,焊接上去就短路,我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上去测量也不短路,焊接上去就短路,我也是服了!!!

就是没做好,把短路电压旁边的地脚球去了打

网友:
PCB变形,焊盘有轻微的鼓包???

网友:
搞好了PCB变形,中间垫一点东西就好了

网友:
改成有铅吧,然后呢做太多次BGA 主板已经变形曲了

网友:
PCB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