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了,一周前重植的4060一套又花屏了!Y9000P 23年的

楼主(2026-04-01):
现在是打游戏花屏,不打不花。显卡也不报代码43,跟好显卡一样的。我跑甜甜圈半小时就成图片这样了。花屏了之后就是死机了,自动重启了。重启之后看了显卡没叹号,没报错。重植之前是时好时坏,不打游戏有时也花屏。错误代码43。重植核心和显存一套之后就好了,客户玩了一个星期之后出现偶尔花屏。现在是哪里的问题各位?
补充:4月5日加焊了一边,有铅的啊。我走过的路对大家很有借鉴。我这次没有持久的测试显卡,交给用户自己去试吧。随便吧,要是返修了我再跟大家说。

网友:
我的笔记本 也是这个情况   无从下手  师傅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A:
跑mats试试,看看颗粒有没有报错,没有的话再重植一遍吧,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基本就是显卡核心损坏了

网友:
供电有没有关系??

网友:
植的无铅的吗

网友B:
是有铅,这芯片很贵。我怕焊爆了,所以是有铅。但即使是有铅也不能这么快裂开吧!

有铅的肯定不行,换无铅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mats试试,看看颗粒有没有报错,没有的话再重植一遍吧,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基本就是显卡核心损坏了

我买了MATS,但好几十个G。怎么在笔记本上运行?

网友:
跑甜甜圈也花?

网友:
看过专修拯救者的  像你这种重植还不行的只能一套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MATS,但好几十个G。怎么在笔记本上运行?

找个旧的固态用移动硬盘啊,有的几百个G的都是这样用的;不过我的最高只有30系列的;40的没找到

某宝上面买的软件吗?我也需要这个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这种好像显卡显存全部要重置才行

网友C:
常备一套测好包好的显存,遇事不决先换一半,还不好再换一半。换下来的有问题的有空再测或者通过逐个上机排除法

万一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值好 用无铅吧

网友:
对呀,你看图片就是花了的。跑甜甜圈要很久才能花屏。你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一样的问题,重植没有什么用,管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4060这么脆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铅,这芯片很贵。我怕焊爆了,所以是有铅。但即使是有铅也不能这么快裂开吧!

有铅的肯定不行,换无铅吧

网友:
显存应该有问题的,最好多测试几遍,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与有铅无铅没关系,就是GPU坏了,不要拆腾了,退机退钱保平安吧。

网友:
对了你用的锡浆还是锡球

有铅的锡球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这应该是核心或者显存挂了吧

网友:
很正常  换核心

网友:
你做的有铅还是无铅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你用的锡浆还是锡球

有铅的锡球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修了。主要是还收不上价格。风险还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的固态用移动硬盘啊,有的几百个G的都是这样用的;不过我的最高只有30系列的;40的没找到

某宝上面买的软件吗?我也需要这个

2336021 这是外网的,直接可以下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面买的软件吗?我也需要这个

这是外网的,直接可以下载

感谢分享,但是我这两个红色字的网址我都打不开,没任何反应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焊接问题,换无铅就行

网友:
遇到这种成本高的芯片,真是进退两难

网友:
怕真是显卡核心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备一套测好包好的显存,遇事不决先换一半,还不好再换一半。换下来的有问题的有空再测或者通过逐个上机排 ...

万一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4060这套换下来不便宜哦

网友:
拯救者就没有一个不坏显卡的,手里在搞得2019,搞完了直接黑了,哈哈,他么的

网友:
可能要干核心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收藏了

网友:
玩游戏的显卡做有铅的,这不是给自己找事,三头两天返修呃,直接一套无铅搞上去,一劳永逸,芯片应该是好的,就是有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外网的,直接可以下载
感谢分享,但是我这两个红色字的网址我都打不开,没任何反应

网友:
是否供电不足,之前遇到过由于供电不足发热快高温,导致虚焊,看主板有没有少装供电电容

网友:
我们做了很多,返修率很低的,考虑焊料问题,包括焊油,频率也高,电平越低,电平月底对焊油要求越高,放心吧,无铅+靠谱焊料,包治百病

网友:
重植短时间出现拿应该是要更换才可以吧

网友:
核心坏了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值好 用无铅吧

也许吧,我在回焊一遍试试。植肯定是植好了,只是我这BGA重植之后一周就容易返修。至今没找到问题。

网友:
路过 进来跟各位老师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Y7000P 用独立显卡启动就花屏重值后不会用一两天又会 最后GPU跟显存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核心坏,别折腾了,没用的,目前4060就是这样,很多重做都不行,因为核心不耐高温,而且易损

网友:
人衰,没办法,拉屎都碰到裤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