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看板上是不是掉件了

楼主(2026-04-01):
华硕FX517Z主板,版号:DA0NJLMBAE0,AUX供电控制芯片的17,18脚红圈这里是不是掉件了,进水腐蚀了,给个高清图对比下,谢谢

网友:
是的掉价了

网友:
对照点位,是掉件了

网友:
掉的电容可以不管

网友A:
没对比板不确定掉了几个。看位置好像是3.3V分压后到1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对比板不确定掉了几个。看位置好像是3.3V分压后到18脚

这里是不是有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