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英14900hx开机卡内存灯 需要清除BIOS才能开机

楼主(2026-04-02):
个人买的二手板子,卖家表示显卡只有X8通道,没有其他问题。
买回来后,发现插满三条M2硬盘无法开机,每次开机都是卡DRAM灯,这时候就要跳线清除CMOS,就能重新自检过,然后开机。
我用AMIBCP 设置好我需要的BIOS设置,烧进去,每次开机就不会忘掉之前的设置,用了几天,我感觉还是不得劲,于是想着捣鼓一下。
我看论坛有很多说法,说是PCH的问题,BIOS的问题,电源的问题,纽扣电池的问题,还有就是PCH检测到错误,需要清除CMOS才能开机....
断电的情况下,我先拿万用表测量了VBAT电压,出来的二极管和到IT8613下的29脚都有3V电压,说明VBAT是好的。
然后上电,我拿示波器测量了PCH旁边的两个晶振,一个是38M,一个是32.7k,发现也没什么问题,测量内存电压是1.2V。

这时候我想了下,第一个M2我一直装的是三星的980,我发现拆掉第二根或者第三根会直接成功开机不会卡灯,来回测试,发现能成功的概率较高。
这尔英的主板,第一条和第二条是pcie4*4,第三条是3*4。
我这硬盘两个是3*4,一个是4*4的,原来检测卡灯的情况我是第一条装3*4,第二第三分别是4*4,3*4。
现在我第一条装的是4*4,后面两个随便装能正常开机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dcf377a91117b4802cdba45cf891d7dc_origin(1).jpg

网友A:
能力有限,理解不了你这一会卡灯一会不卡,一会亮机一会不亮,档什么代码也不说

网友:
补充一下,最初的情况下,开机后能够重启,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必定debug灯,内存我也换了四根,情况也一样。后面调换硬盘位置,就没这种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力有限,理解不了你这一会卡灯一会不卡,一会亮机一会不亮,档什么代码也不说

个人购买的二手尔英主板,卖家称显卡仅 X8 通道无其他问题,但实际插满 3 条 M.2 硬盘开机就卡 DRAM 灯,需清 CMOS 才能启动。
排查中测得 VBAT、晶振、内存电压均正常,拆除任意一根 M.2 即可正常开机;调整硬盘位置,将 PCIe4.0×4 的硬盘插第一条 M.2 槽,其余随意安装后,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力有限,理解不了你这一会卡灯一会不卡,一会亮机一会不亮,档什么代码也不说

手头没诊断卡,看不到故障码,就只有主板上的debug用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