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时序错了?

楼主(2026-04-02):
故障原因是5V短路,烧了一大片,显存供电芯片烧炸了,5V修出来后发现3V3_SEQ这一路也短路了。又换了一大片。
由于忘了买NCP114,把NCP114的一脚 和3脚直连,然后上电3v3 seq电压只有1.2V,于是直接把3V3 F飞了过来。现在开机5v 1.8V PEX1V都有了,没核心电压,是PEX时序错了?114必须用芯片不能借电吗?

网友:
核心供电是5V供电的话  芯片 0欧电阻都阵亡了呀  ,不换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