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6-04-02):
按照LF721A查不到资料,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接四线触摸板信号的

网友A:
可能是SP721A  ESD保护芯片,如果损坏可以临时直接拆了用

看引脚图很像,谢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P721A  ESD保护芯片,如果损坏可以临时直接拆了用

看引脚图很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