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大神指点 Fx507Z

楼主(2026-04-02):
华硕天选 FX507Z I7 12代 蓝屏死机 ,习惯性操作 裸板检查 无进水电烧,安全第一 备份 原机bios  用的是RT809H 免拆 链接卡座  读取正常
保存 版号 DA0njkmbae0  DDR5的 内存,然后涮了 一个 以前 测试好的 BIOS ,再别的机子上验证了好用的 ,奇迹出现了 ,按开关 没反应了
可以冲电,然后把原来的 备份的BIOS 再刷进去也不好用了 不加电了 ,云门了 没有别的操作哦 ,刷机 之前 特意测试了 几次 ,不管用电源 还是电池 都可以加电
进不了系统 ,但是 开机 还是 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 是 刷了原机备份的BIOS  也没反应了 ,求大神们 解答。。。。

网友:
应该是风枪吹的吧,没焊好,再拖一次锡吧,还是吹坏了,换个再刷。

网友:
压根 没有用 风枪吹下来 直接 用 编程器卡线直接读写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用夹子读出来没报错 写回去没报错,但是不开机了,最后确认备份的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