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商务机电源无待机维修

楼主(2026-04-02):
      这是HP主机专用电源,其实这个电源问题非常简单,只是因为我的大意导致浪费了很多时间,闲话不说直奔主题。无待机,拆开发现主板背面一片乌黑,用清洁剂清洗干净发现是一个黄色电容烧了,保险也烧了,经过一番测量未发现别的异常,然后找了一个体积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保险换了一个一样的,通电测试还是没有待机电压,于是把相关电源管、电源芯片、光耦等零件拆下来测了一遍,也没发现问题,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2天时间,一直没有找出原因。       今天下午没事我又拿过来研究,我用放大镜仔细观看电容板,终于发现在我换的那个电容下端是虚焊的,可能当时用风枪吹没吹实,于是我用电烙铁重新补了一下焊,顺带把其它我拆下来过的零件也补了一下焊,以免再出现虚焊情况。再次通电测量,这回待机有2.6V了,测量黄线也有12.34V了,短接绿黑线风扇转起来了,至此这个电源以最小的代价修好,只是多浪费了点时间,下次要吸取教训。

网友A:
建议能用烙铁的地方坚决不用风枪。懂得都懂得。修电源也算数不过来了!自己从没用过风枪修过电源。也第一次听到用风枪修电源。呵呵!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能用烙铁的地方坚决不用风枪。懂得都懂得。修电源也算数不过来了!自己从没用过风枪修过电源。也第一次 ...

是不是风枪吹会鼓包  ?

网友:
是的,以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