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现在在哪儿买SR17D这个南桥?

楼主(2026-04-02):
求助 大家现在在哪儿买SR17D这个南桥? 最近在淘宝上买了SR177 SR17D 店家标注得全新南桥(谁家我就不说了,也是干了16年得老店了)。结果上机全短路。 不要怀疑是我焊接得问题,SR177那个我找了个板子拆了个南桥,上机就毫无问题。现在赚钱不易,问问大家有推荐得店铺没?

网友A:
这种没良心的商家 就该曝光出来 还遮掩什么

都是老店了。或许是不合财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良心的商家 就该曝光出来 还遮掩什么

都是老店了。或许是不合财呢。

网友:
这种桥你还没法经常退货,退多了,商家直接拉黑你,不卖了

网友B:
还退货?直接告诉说是我得问题,说焊接得不行。2个机器,我最后都是找的板子拆得桥,做上去都没问题。买得全新芯片,咱也不懂,有懂得帮看看这样子是全新的么?别说拉黑啊,就是不拉黑,也不会再去买了啊。坑2次,还继续想被坑第三次啊。

网友:
短路的可以在上机前测出来吧,没上机可直接退货的吧,不是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吗?

网友:
我都是没上机前选量一下,不短再上机,要不说不清。

网友:
网上卖家找一个包上机的呀,贵就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退货?直接告诉说是我得问题,说焊接得不行。2个机器,我最后都是找的板子拆得桥,做上去都没问题。买得 ...

这都氧化成这样了,感觉不像

网友:
有些店铺的拆机桥,拆机内存芯片,拆机显卡芯片,就是有一定概率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