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参照T440P的方口电源接口改type-c的方法改造T460S的电源接口

楼主:
根据网上的T440P的方口电源改造方法,利用几元钱的type-c接口PD诱骗器,改造方口电源,已妥妥的用了两三年。现有一台T460S在吃灰,于是打算用同样的方法改造一下,便于和手机共用一个PD65W以上的type-c充电器。
改造方法简单描述一下:
1、网购方口电源接口(非必须,不过我喜欢在新买的方口上处理,老接口一般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彻底废了它);
2、网购PD诱骗器(输出20V,对应的type-c电源输出应大于65W);
3、去除方口的内芯突出部分(烙铁、美工刀),便于放置type-c的诱骗器;
4、将诱骗器放置在掏空的方口内,在缝隙部分填上GD414C胶(不要问为什么用GD414C胶,问就说“手头正好有,又绝缘,又导热”);
5、将原方口上的电缆拆下来,焊接到诱骗器上的输出点上,红正,黑负,白先空着;
6、白色检测线串一只500Ω左右的电阻,用于告知笔记本外接了多少瓦的电源,500Ω对应的应该是90W电源;
7、装到笔记本上,注意与框架的绝缘(所以粘胶前,调整好诱骗器的位置,以免电路板与框架接触);
8、上电后,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显示外接电源为90W(哪怕你用的是PD65W的电源);
9、记住,电源电缆尽量用不内置pd协议的直通电缆(!!!)。

收工。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
思路很好 有图说明可能会更好

网友:
图来了。三张图。第一张,方口处理,需要去除内芯,才能放下诱骗器。

网友:
图来了。三张图。第二张,原位替换,加电阻

网友:
图来了。三张图。第三张,成品展示。

网友:
想问一下:如果用了带PD协议的线会怎么样?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