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6s主板短路2安多

楼主(2026-04-03):
苹果 6S 带壳屏幕朝上放在厨房窗台上,然后有浅水泡了,发现后甩了甩,自然晾了几天。后能用,以为没事儿了。闲置插着充电线充电头连着插座,电量少了,就按下插排开关充电。某天拿下,不开机,充电没反应。拆出主板接电大电流,大概 2~3 安培。额温计测,主板靠尾插排线那头儿温度高,接电5秒比主板别处高约5摄氏度。不知道小白能否捅咕好。

网友:
得力的2000w的风速3档位、无极调温的大热风枪接个5mm小嘴能不能吹电脑或手机主板?

网友:
今天知道了主板背面的不是牢固的屏蔽罩,而是屏蔽贴纸,很容易撕开。主板下部露在外边的器件先用无水乙醇擦了擦,看看明天能不能好。

网友:
无水乙醇擦洗没用,改天试试熏松香。

网友A:
6的还整活?换快点

闲时修着玩。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捅咕?东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的还整活?换快点

闲时修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