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670p供电芯片型号求助
发表于

楼主:
芯片烧糊看不清,哪位大佬有这个硬盘在身边么?帮忙看看这个芯片型号或者丝印
芯片
供电芯片
硬盘
求助
本主题由 月饼 于

网友:
审核通过
戴尔se2722h 电源板
联想小新14pro NM-D231 65994AD升压问题
外星人X14不充电故障维修求思路,typec接口,板号L382P
TPS54623
固态硬盘 得一微 Yeestor YS9082HC 通用量产包
TYPC电源烧5V3V芯片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慧荣开卡成功后的问题。大家可能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