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适配器无输出维修

楼主:
      拆开外壳后看到2个16V680UF和一个400V22UF的电容鼓包了,找了相应的电容换上,以为就OK了,结果通电测量还是没有输出电压,看来不只是电容鼓包这么简单了,还有别的故障。花了一点时间测量,发现63P03六脚电源管理芯片5脚没有电压,查此脚定义是VDD脚,正好手头有63513这个六脚芯片,可以通用,于是换上去,再次通电测量,输出有12.34V,按说这就修好了,可是高兴的太早了,经过几次的通电测量发现,此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有时候显示是12.32V,有时候从10V-12V回来的跳,不稳定,且伴随有轻微的异响,于是我把光耦和431拆下来测也都正常,找不出问题使维修一下子陷入了死角。本想放弃,因为它本身价值也不高,还这么麻烦,但又不甘心,都修到这个份上了,离成功就差一步了,所以不能放弃。于是冷静下来仔细分析,眼光无意中瞄到电源管旁边那个50V22UF的小电容,想起之前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50V47UF小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电压就是上不去,换了就好了,这个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不稳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小电容导致的吧?于是把小电容拆下来测,电容容量显示18.89UF,也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直接找了一个50V22UF的电容来测量,容量显示有20.58UF,相差不大,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直接换上去试试,这次通电测量输出电压显示12.31V,也不回来的跳了,也没有异响了,经过反复测试始终稳定在12.31V,折腾了一下午这个小家伙终于被我搞定了,虽然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成就感还是满满的。

网友:
六角芯片具体型号

应该是OB2263..............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角芯片具体型号

应该是OB2263..............

网友:
套路基本摸清

网友:
谢谢分享!常坏件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