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000系列显卡风扇狂转
发表于

楼主:
rx5000系列风扇狂转不受控制且风扇接口电压正常,请尝试拆掉复位芯片,如更换0欧电阻依旧狂转,10k欧电阻风扇恢复正常却点不亮,更换成5k电阻.
维修技嘉rx5600xt经历
芯片
显卡
风扇狂转
本主题由 月饼 于

网友:
审核通过
戴尔se2722h 电源板
华硕 primeZ690P Z790P 维修用BIOS
求机械革命 GS5AG0V 3060显卡VBIOS
外星人X14不充电故障维修求思路,typec接口,板号L382P
电源有待机输出不正常的维修
联想小新14pro NM-D231 65994AD升压问题
佳能TS3351主板芯片备份
发表于

网友:
治标不治本
发表于

网友:
按原理来啊,别减配容易出事
发表于

网友:
学习了,虽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