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台加大功率后体会

楼主:
我的迅雷CF360是13年10月出厂,刚买来时都认为太垃圾了,经过我的研究改造,终于非常满意不逊万元级大杀器。1、换了预热台中间那个方形陶瓷发热砖(21元),功能完全正常了;2、喷了磨砂漆(14元),齿轮处打了黄油,机器焕然一新;3、换了下发热芯,原陶瓷发热芯780W换成陶瓷发热芯1200W(102元),同时换了上下两个发热芯的固态继电器(44元)并改了曲线。这个是关键,换了后与以前对比,加热时间变短了,厚主板大芯片也能拆焊了,成功率提高了。

补充内容 (2026-4-9 09:28):
我改曲线的数据在说明书里,直接修改了说明书。发在23楼。

网友:
这个是上风嘴的的吗

这个是下风嘴得发热芯,不过上下尺寸一样的,实测只是上发热芯800W下发热芯780W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厉害。这东西没想到还能改装,

网友:
曲线咋修改的啊 。可以发出来吗

我改曲线的数据在说明书里,直接修改了说明书。  发表于 昨天 09:28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额,不对,好厉害的机器

网友:
谢师傅技术精湛,精力时间充沛,继续改造,再升级弄个plC触摸屏就完美了,如果迅维工程师当初不是为省这300块,或许早取*茂那个山寨厂了。

网友:
关键是曲线

网友:
倒闭后,我想买那个滑块支撑。一直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功率问题,是你的主板没预热,导致按照正常曲线纹丝不动甚至加高温度也一样。这个没人教我教你。这个型 ...

功率大点更给力,用大功率后主板下面为防止元件掉落我贴了隔热铝箔也没影响,实测芯片下面中心温度比四周高2度左右,没加大下发热芯功率前中心温度比四周低几度;还有,芯片下面温度与设定温度只差5度左右,原来功率小的时候差十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钻用的啥尺寸,有没链接

尺寸见图

这个是上风嘴的的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上风嘴的的吗

这个是下风嘴得发热芯,不过上下尺寸一样的,实测只是上发热芯800W下发热芯780W

网友B:
发热钻用的啥尺寸,有没链接

尺寸见图 2335975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改装的挺好,不错,

网友:
根本不用改

大师专业!这个好是好,但是一般人买不起吧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A:
不是功率问题,是你的主板没预热,导致按照正常曲线纹丝不动甚至加高温度也一样。这个没人教我教你。这个型号你把第一段设置成165度5分钟,后面的按照正常的曲线走就行

功率大点更给力,用大功率后主板下面为防止元件掉落我贴了隔热铝箔也没影响,实测芯片下面中心温度比四周高2度左右,没加大下发热芯功率前中心温度比四周低几度;还有,芯片下面温度与设定温度只差5度左右,原来功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目前还没用过bga

网友:
发热芯和砖,以及固态继电器链接发出来,我有个260也改下

我用的也是260,好多年了,都没事啊,前年坏了一只固态继电器,换了一个更大的就OK了。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兄弟 你把改的图片和位置发一下  这个帖子肯定肯定能置顶!我用360T 感觉还能干!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有个雷科T6也想改一下,请问发热芯哪里买?我淘宝没搜到类似的

网友:
非有犟种说不是发热芯功率的问题,我去年就改了下温区1200w,上温区1200w,我看了下固态继电器参数足够就没动,一直正常使用,怕整机功耗太高我还拆了最边上两块发热砖,现在越用越好用,比新买的时候还好用。

网友:
曲线咋修改的啊

我改曲线的数据在说明书里,直接修改了说明书。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09:27

网友:
纠正一下是“迅维”不是“迅雷”。

网友:
我改曲线的数据在说明书里,直接修改了说明书。

网友:
老板们  你们12代的CPU都这么搞啊 变形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比新买的时候还好用。

网友:
发热芯链接能发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