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开机掉电,再触发没反应,短接绿线能开机

楼主:
华硕h81m-d开机掉电,再触发没反应,短接绿线能开机,业余维修爱好者非专业,看了几节视频,既然短接绿线能开机我感觉供电肯定没问题,时钟复位也没问题,这个板io是nct6791d,对着点位图强制绿线开机看io的电压检测也没问题,还有个什么温度信号这个版就没用,思来想去不知道什么原因,触发后绿线拉低的时间我感觉非常短,只有40us或者是ms左右,不过发现这板南桥发出到io的slp_s3信号正常,待机0v,触发后不开机但是这个信号是3.3v,于是加了一个三极管用slp_s3控制三极管接地绿线,手头也没有细漆包线,拆了一个电源的电感,线比较粗不好焊接,烙铁是个燃气小烙铁,温度飘忽不定,烧了一个电阻,烧掉2个焊盘,看点位图又从其它地方飞线,废了不少事,不过主板功能总算正常了,这会就在用这个板发帖。这也算一个维修思路,我感觉可能这个io有问题,但是不值得去买新的换,1是板老没有再投资修的价值,2是更换难度也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原理也说说呀

属于小巧思,原故障是触发掉电,电源绿线短接时间短,可能是IO不良导致无法完全拉低电源绿线,电源无法输出
但是IO有拉低的动作,虽然很短,足够下一步电路正常,SLP_S3正常出了,但是很快会掉
通过这个短暂输出的SLP_S3,增加一个三极管,用SLP_S3控制三极管去拉低电源绿线到地,接替IO的工作,达到绿线接地电源正常输出的目的

网友:
这个要熟悉电路原理

网友:
这个属于喜欢折腾的。

网友B:
换个IO不就好了  飞线干嘛

网友:
维修原理也说说呀

属于小巧思,原故障是触发掉电,电源绿线短接时间短,可能是IO不良导致无法完全拉低电源绿线,电源无法输出 但是IO有拉低的动作,虽然很短,足够下一步电路正常,SLP_S3正常出了,但是很快会掉 通过这个短暂输出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IO不就好了  飞线干嘛

都是因为维修价格太低了,无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能想到这个办法也是牛人了。

网友:
用slp-s3替代ps-on 有可能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