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无法打字维修与桌面失去焦点

楼主:
表现为:输入文字的时候,无法输入,输入框无法输入字,电脑失去焦点。或者点击左下角的开始,打开菜单,又自动消失了。导致软件无法关机。先是更换笔记本键盘,现象依旧。(WIN7环境)。(操作系统重新装了一遍还是不行)。
最后通过其他软件获取当前激活的窗体的焦点,可以知道窗体名为LOCK_SCREEN,从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这个进程,原来是鲁大师名下的问题,再搜索到具体文件夹位置,通过卸载鲁大师果然不出现问题了,再装上又出现了。通过实验可以知道按ESC键可以退出这种状况。也可以卸载。有没有其他方法,大家可以讨论。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谁知道LOCK_SCREEN的作用。

网友A:
换笔记本键盘之后为什么不先在PE环境下试试有没有这个现象呀

我就是进入PE最终确认的,在PE一切正常,(只是一开始没想起来PE,最后才想起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笔记本键盘之后为什么不先在PE环境下试试有没有这个现象呀

我就是进入PE最终确认的,在PE一切正常,(只是一开始没想起来PE,最后才想起来。)

网友:
这本身就是个大病毒!我从来不用微软之外的任何杀毒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信息概览与便捷入口‌:现代锁屏界面已不仅是安全屏障,更是一个信息中心。用户可以在锁屏上直接 ...

这个LOCKSCREEN不知道有什么主要作用。

网友B:
提供信息概览与便捷入口‌:现代锁屏界面已不仅是安全屏障,更是一个信息中心。用户可以在锁屏上直接查看时间、日期、未读通知、天气更新、日历事件等,部分系统还允许快速启动相机或查看控制中心,提升了使用效率。‌‌ 3 ‌‌ 5 锁屏的主要类型与触发方式 锁屏的触发主要分为自动和手动两种模式,以适应不同使用场景。  ‌自动锁屏‌:为节省电量并增强安全,设备可在用户一段时间无操作后自动进入锁屏状态。用户通常可以在系统设置中自定义这个时间间隔,例如1分钟、5分钟或更长。‌‌ 6 ‌‌ 7 ‌手动锁屏‌:用户可随时通过物理按键或快捷操作主动锁定屏幕。 ‌通用方式‌:按下设备的电源键是最常见的手动锁屏方法。‌‌ 7 ‌快捷操作‌:许多设备支持便捷手势,例如在Windows电脑上按下 Win + L 组合键;在部分华为手机上,可通过“双击屏幕”手势或添加“一键锁屏”小工具到桌面来实现快速锁屏。‌‌ 7 ‌‌ 8

这个LOCKSCREEN不知道有什么主要作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这个杀毒也是无语了

网友:
这看着像系统问题,硬盘全格了

网友:
可能是硬件驱动问题 或者硬件问题 PE里面可以 是因为还没有装驱动

网友:
这不是妥妥的病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