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线怎么这么容易断呢?

楼主:
20买的,断三次了,刚买回来用了一天多两支都断了接好用了几个月,有没有表笔推荐一下,这维修佬这么辣鸡

网友:
去胜利旗舰店买一支试试

网友A:
我用的这个,可以换针,但是从24年买到现在只换过一次,还是因为尖钝了,很硬,线很软,福禄克上内阻0.1

我这也是可以换针的软胿线,针摔几次都没事,线动不动就断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个,可以换针,但是从24年买到现在只换过一次,还是因为尖钝了,很硬,线很软,福禄克上内阻0. ...

我这也是可以换针的软胿线,针摔几次都没事,线动不动就断了

网友:
我直接买了两根硅胶航模用的电线改的,估计永远不会断,就是针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