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代南桥植球心得

楼主:
11代南桥锡球小0.35毫米,周边球之间间距也很小,稍微偏一点吹焊时就连珠,能把这个植好则植球绝对过关了。
大师说植球很容易,我却拿个坏芯片练习了一天,才终于成功了!
首先用刀口烙铁扫锡时,一定要用吸锡带拖一遍,不然焊点不平导致锡球放不正。再涂一点点焊膏,不能多,多了焊时锡珠会随焊油流动移位前功尽弃必须重来。然后用钢网撒珠子,钢网要干净不然提出来时会带珠子。先对正焊点,然后倒适量珠子,接着用7字扳手短的一边刮,刮到每个孔都有一粒锡球又没有剩余,不能摇,摇的话钢网会移位。撒好珠子提开钢网,拿下芯片放废主板上,再检查一遍,偏的调正(边上球密的尤其要调正),缺的补上。
接下来放返修台上焊接,有铅用有铅曲线,无铅用无铅曲线,不可用热风枪吹容易吹偏连珠。走完曲线检查一遍,如果有不太正的涂多点焊膏用热风枪400度吹个二十秒左右可以完全归位好,边吹边看归好位了即停。
焊芯片时涂的焊膏也要尽量少!不然芯片移位前功尽弃!切记!

从焊台上取下来

上焊油热风枪吹归位

成功植好球
说明:我用的是无铅锡球

网友:
直接带钢网吹

直接带钢网吹的以前搞过,取钢网时问题多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买拆机的140,新的198,如果只是虚焊自己植球就赚了

虚焊?不存在的!虚焊是DIE芯片虚焊,不是焊盘虚焊,重植会返修!

确实,基板面积越小越不容易虚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我都是刮锡膏。

网友:
随便找个刮锡钢网,刮一下就行了,这种小球,用锡球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桥还有虚焊的故障存在吗,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有遇到过的吗,举个版号的机器来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B:
这个芯片买拆机的140,新的198,如果只是虚焊自己植球就赚了

虚焊?不存在的!虚焊是DIE芯片虚焊,不是焊盘虚焊,重植会返修!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25

网友:
手工费了得

这个发芯片买拆机的140,新的198,如果只是虚焊自己植球就赚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55

网友B:
直接带钢网吹的以前搞过,取钢网时问题多多

在锡球凝固了但温度没彻底降下来之前就把钢网取了就好了,不过钢网上的焊膏清理会比较麻烦,去钢网加热确实比较容易连锡,对焊膏用量要很精准 ,多了锡球肯定乱跑,少了焊接不上又要补球,又害怕频繁加热芯片坏。所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底座磁吸 植珠 风枪直接吹   10分植一个

网友:
我也是,几分钟的事

网友C:
一天 你不会买个鑫智造钢网? 剩下多少功夫

感谢指点!都不知道有这个,去看了下,一套要一百多,不知道C4磁性底座是可通用的不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0 小时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天 你不会买个鑫智造钢网? 剩下多少功夫

感谢指点!都不知道有这个,去看了下,一套要一百多,不知道C4磁性底座是可通用的不

通用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不存在的!虚焊是DIE芯片虚焊,不是焊盘虚焊,重植会返修!

确实,基板面积越小越不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都不知道有这个,去看了下,一套要一百多,不知道C4磁性底座是可通用的不

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带钢网吹的以前搞过,取钢网时问题多多

在锡球凝固了但温度没彻底降下来之前就把钢网取了就好了,不过钢网上的焊膏清理会比较麻烦,去钢网加热确实比较容易连锡,对焊膏用量要很精准 ,多了锡球肯定乱跑,少了焊接不上又要补球,又害怕频繁加热芯片坏。所以 你买一套论坛的磁吸值具刮锡膏吧,一分钟值一个

网友:
欢迎来看我们直播维修,经常演示植球!抖:罗马电脑维修站

网友:
来自: 中国
加油好好干

网友:
早些年没用过锡膏的时候值小珠子是有点烦的,用了锡膏以后觉得也没那么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