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sIIL 2020 NM-D031 待机0.06 不触发

楼主:
联想14sIIL 2020 NM-D031 待机0.06 不触发.感觉待机有点偏高。

待机测试,PL9800正常应该是+1.8VALW左右。现在是0.8V 应该不正常。测量阻值正常!

测量 PU9800 -LV5116AGQW芯片 测主供电pvcc 为5V,不知道哪个是EN
没有碰到过这种芯片,不知道该怎么查。

+1.8VALW我看最后通往了 CPU.

断开这个pj1301 ,1.8V就正常了.

网友:
23脚AUX  EN开启1.8V_AUX
35脚1.8V_ALW开启
32脚2.5V开启
31脚0.6V开启

网友:
估计是U挂了,断开正常说明是桥给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