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PRO H610M-E DDR4开机无限重启

楼主:
客户送一台电脑来维修,是12代ⅰ3的12100,微星H610M主板,8G内存。故障是开机还未到显示或显示2秒就循环重启,检查电源、内存、cpu正常,是主板有故障问题此板型号pro h610m-e ddr4(MS-7D48 ver2.2)。查各待机正常,开启正常,开启后各电压也有,主板信号灯过了白灯就重启,bios坏了?先刷个bios处理一下,芯片是QFN的mx25673g,拆下芯片上编程器用电脑

刷了个正常好的bios上去,测试,开机正常显示画面,不重启了,入pe正常,主板信号指示灯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请问你这个重启,大概是多少秒一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