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引脚悬空会怎样?豆包回答如是说

楼主:
TON 引脚悬空(没接电阻 / 电容),核心后果:开关频率乱跳、输出不稳、芯片发热、甚至炸机。
TON(Constant On-Time,恒定导通时间)是 DC-DC 电源芯片(COT / 恒定导通时间控制)的关键频率 / 时序设置脚,绝对不能悬空。

一、TON 引脚到底是什么
  • 功能:外接一个电阻(RTON) 或 RC 网络,设定开关管每次导通的时间(Ton),直接决定开关频率。
    • 频率公式(近似):FSW≈VIN⋅TONVOUT
    • Ton 越大 → 频率越低;Ton 越小 → 频率越高。

  • 电气特性:高阻抗模拟输入脚,内部接比较器 / 定时器。

二、悬空的 4 大严重问题(维修必看)
1. 频率完全失控、乱跳(最常见)
  • 悬空 = 高阻态,极易感应噪声,电压飘忽不定。
  • 内部电路认为 Ton 时长随机 → 频率忽高忽低(几 kHz 到几 MHz 乱跳)。
  • 现象:
    • 输出电压纹波巨大、啸叫、不稳定。
    • 带载时掉压、重启、保护。

2. 芯片功耗暴增、严重发热
  • 悬空电平在阈值区徘徊 → 内部 PMOS/NMOS 同时导通(直通)。
  • 静态电流飙升(mA 级 → 甚至烧毁)。
  • 现象:芯片烫手、空载电流大、效率极低。

3. 保护误触发、无法工作
  • 频率乱 → 电感电流失控 → 过流保护(OCP)频繁触发。
  • 或 芯片进入异常模式:不开机、间歇振荡、输出为 0。

4. 永久损坏芯片
  • 高频振荡 + 直通电流 → 内部功率管过热击穿。
  • 表现:输入 / 输出短路、芯片炸裂、冒烟。

三、不同芯片 TON 悬空的典型表现
  • COT 降压芯片(如 MP2307、RT8059、SGM6040)
    • 悬空:频率极低(几百 Hz) 或 极高(超 MHz),啸叫、发热、输出不稳。

  • PWM + 外置 Ton 设定
    • 悬空:无脉冲输出、不启动、或间歇工作。

  • 负载开关(Load Switch)的 Ton(软启动时间)
    • 悬空:浪涌电流极大,上电瞬间冲击大、易过流保护。

四、正确处理方式(维修 / 设计)
  • 查 datasheet:按推荐值接 RTON 到 GND/VCC。
  • 悬空补救:
    • 立刻焊上规格书推荐电阻(常见 10k~100k)。
    • 无资料时:先接 47k~100k 下拉 / 上拉,看频率与温度再微调。

  • 严禁悬空:TON 是必须配置的控制脚,不是 NC(空脚)。

五、维修口诀
TON 悬空必乱频,发热啸叫不稳定;
电阻一接频率定,纹波变小芯片稳。

网友A:
片面吧,现实悬空了芯片会不工作

哥们,这你就不懂了吧,哈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片面吧,现实悬空了芯片会不工作

哥们,这你就不懂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