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得力3884装订机一直显示设备预热中请稍后,怎么回事?

楼主:
修一台得力3884装订机,故障现象是,一直提示预热中,按什么键都没反应,按复位的时候滴滴响,上下加热组件正常热,用湿纸贴上去有滋滋响声,但是温度够不够,加热到多少度这个就不知道了?上下的热敏电阻测量60多欧,主板上的两个LED灯,左边的灯一会灭一会亮,右边的LED灯一直常亮,我把主板上NTC1和NTC2,引脚短接,对应的LED灯就熄灭,上面有4.5V电压,以前修过别的装订机,这么测试就证明主板正常,但是这个牌子和型号的,没修过..。

按5下复位键,提示设备预热完成,但是屏幕还是显示正在预热中,放纸也没反应,按啥都没反应

网友:
你至少要试一下打孔能不能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