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华擎x47030秒重启不亮机

楼主:
发现一个新情况,接电池,插针只有0.3v,差电源又有3.3v,应该跟这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RTC电路或者南桥有关

几乎所有电压都全,就是30秒间歇性重启,屏幕不亮和普通的缺电压都是5秒左右重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8: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或者南桥有关

几乎所有电压都全,就是30秒间歇性重启,屏幕不亮和普通的缺电压都是5秒左右重启,

网友:
没电路图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