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9000X2021插充电器锁频
发表于

楼主:
故障:插入充电器CPU锁屏,偶尔也会正常几秒又锁频。单使用电池CPU频率又正常,插入充电器可以充电。操作:更换了CPU供电芯片的1M欧电阻和对应的分压电阻,充电芯片的插入信号检测也测量了。
求助一下,这样情况还要测量哪里,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了。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审核通过

网友:
等看楼主的维修后续

网友:
重点检测 检流电阻到充电芯片的线路。在其它笔记上遇到过。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