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5315-2主板维修

楼主:
公共点没电压,适配器接口旁的DA703短路,Z01大电阻公共点这端也短路的,把连接这个Z01大电阻的MOS管取掉,把DA703取掉,主板位置还是短路,没有图纸,实在找不到短路点了。

网友:
短到0烧电容,不是0看和哪里的电感阻止一样,就是哪里的上管穿了

网友:
一般都是某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烧不出来,反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