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3991 学校用电脑求主板同传功能 版号18463-1

楼主:
学校学生用的 电脑,由于电脑时间不能保存 电脑老师自己更换COMS电池  可能是没有拔电源,30台坏了6台  。前面先修1台电脑 由于电脑过了保修期,拿到电里面来修,检查发现桥短路发烫了。直接报换主板。客户也同意了 ,换了后回去 客户说电脑少了功能,主板换的也是一样的版号 一样的结构,应该是一样的啊,后来才知道,是要用电脑同传功能。BIOS里面硬盘设置保护的选项没有。我也懵了   有同行修到过的话  提供一下要怎么解决   换下来的主板 客户也拿走了   。有遇到过的同行提供点资料,是不是要刷BIOS的

网友A:
把原机BIOS直接取过来

我让客户把换下的主板拿来BIOS对调一下看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BIOS直接取过来

我让客户把换下的主板拿来BIOS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 我没猜错的话是惠普的主机的增霸卡功能,这个不是单单BIOS 的问题,他是出厂就自带的功能。一样 的版号板子有的带有的不带,具体的要问惠普售后。靠刷BIOS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B:
或者单独购买惠普的争霸卡实物,插在主板上

不会单独一个卡,如果机器坏了直接送来,那维修人员一定知道有卡;如果机器坏了机房人员拆了那卡,那所有的机器都应当有卡,而且机房人员应当是了解的。 所以应当不会单独有卡,应当就是BIOS中。以前在某售后维修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2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单独购买惠普的争霸卡实物,插在主板上

不会单独一个卡,如果机器坏了直接送来,那维修人员一定知道有卡;如果机器坏了机房人员拆了那卡,那所有的机器都应当有卡,而且机房人员应当是了解的。
  所以应当不会单独有卡,应当就是BIOS中。以前在某售后维修站时,同一主板,有带还原卡功能的,也有不带还原功能的。

我的意思是单买卡替代,增霸卡功能是主板出厂自带的,单bios是解决不了的,主板如果没有增霸卡功能,就带买个实体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8: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单独一个卡,如果机器坏了直接送来,那维修人员一定知道有卡;如果机器坏了机房人员拆了那卡,那所有 ...

我的意思是单买卡替代,增霸卡功能是主板出厂自带的,单bios是解决不了的,主板如果没有增霸卡功能,就带买个实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