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的BIOS能直接用编程器刷吗?

楼主:
用不用分离啥的,文件类型好像不是一个统一后缀,是按版本命名的,比如X47MSL_4.90

网友A:
可以,不过编程器不能用太便宜的,建议用RT809F

我用的CH341,读取现在的BIOS前几百行都是FF,我记得BIOS数据开始就有,这个到中间的部分会有,还有曾经这个BIOS用3.3的编程器刷过,不会给烧坏了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2: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编程器不能用太便宜的,建议用RT809F

我用的CH341,读取现在的BIOS前几百行都是FF,我记得BIOS数据开始就有,这个到中间的部分会有,还有曾经这个BIOS用3.3的编程器刷过,不会给烧坏了吧。

网友:
华擎我用的ch341,但是要换BIOS芯片华邦的好使w25q128

网友:
华勤的用341是需要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