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C电源烧5V3V芯片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如题,请教论坛大师,TYPC电源烧5V3V芯片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有TYPC电源才会烧5V3V芯片?如是,修好后改为普通DC供电是不是可避免?

网友:
DC供电也有烧5V的

网友A:
因为Type-C芯片同时连接+5VALW与高达20V的+TCP0_VBUS供电,相当于隔离管,如果芯片故障隔离被击穿20V与5V直通那就是灾难性故障,烧一大片5V供电的芯片。普通DC供电如果5V供电上管击穿可能也差不多。但是实际上5V供电上管击穿的概率远低于某些Type-C芯片击穿的概率

如果在5V供电滤波电容旁加个双向ESD静电保护二极管(5V保护二极管击穿电压6.7V)是不是可以预防5V供电芯片爆炸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2: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Type-C芯片同时连接+5VALW与高达20V的+TCP0_VBUS供电,相当于隔离管,如果芯片故障隔离被击穿20V与5V直 ...

如果在5V供电滤波电容旁加个双向ESD静电保护二极管(5V保护二极管击穿电压6.7V)是不是可以预防5V供电芯片爆炸了?

网友:
电源烧主要是升压芯片问题烧5V

网友:
这个跟前级是什么类型电源没啥关系。TYPE-C无非就是比普通电源多了CC信号握手沟通电压这个步骤而已。然而普通电源接过来,也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相当于20V过来直通了,把芯片给击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