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露器无指示灯一招搞定
发表于

楼主:
这个显示器通电没有指示灯,按开关键也没反应,拆开看了一下,无明显烧毁痕迹,用万用表只测了三个贴片
二极管
,就发现中间那个烧了,型号是HBR5200肖特基二极管,手头没有这种贴片的二极管,从家电维修老板那买了一个
SR5200
直插二极管,换上通电测试一切正常,显示器就这样顺利的就修好了。
显示器
DELL
没反应

网友:
跨高压区了要做好绝缘,建议管脚剪短点,不要接触高压区。

网友:
用线管套了应该没事吧?

网友:
下次我一定注意这个情况,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牛B丫,,这是大神吗。》》

网友:
电源次级肖特基。12V给高压板供电那一路的。呵呵!

网友:
安装得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