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天选屡烧上管

楼主:
一台ASUS 天选FX507屡烧现存MOS管。第一次修好,客人拿回家用了一天,
第二次接到机器,首先检查BOOT的电阻电容,又检查了MOS管G级无开路。于是将全套MOS管和供电ICRT8813也一起换掉。
测试了一个上午,没出问题。于是叫客人来拿,
三天 后客人又打电话,说又出问题。
不出所料。还是同样地方MOS击穿。
现在没有捷径,只好老老实实按照点位检查,终于发现问题。
如下图。

网友:
电阻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TON?????????????????????????

对的,就是这个脚

网友:
频率出现问题

网友:
学到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小心了

网友A:
9脚TON?????????????????????????

对的,就是这个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0 小时前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小心  一定注意了

网友:
学到了。蟹蟹分享

网友:
通病,,,我修到的是这个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会是通病,我修到一台一样故障,R67251的线路在风扇固定脚下面,散热时容易潮湿灰尘,然后造成轻 ...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学到了一个新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C:
显存上管烧了显卡显存不全坏了吗,难道换了三套吗?

他这个不是完全击穿,还有20多的组织,核心现存都没事。只换了MOS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上管烧了显卡显存不全坏了吗,难道换了三套吗?

他这个不是完全击穿,还有20多的组织,核心现存都没事。只换了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