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待机输出不正常的维修

楼主:
     短接绿黑线,量3.3V、5V、12V电压,3.3V、5V没有电压输出,12V电压从3V多一直快速的下降,直到降到0为止,拆开排查一圈除了2个大电容容量下降的有点厉害其它均未发现异常,换了2个大电容情况还是一样。于是进行更深入的排查,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筛查最后发现有一个5环电阻阻值不对劲,拆下测有十多二十兆欧,从左读它的色环数是11兆欧或12兆欧,因为棕和红不太好区分,从右读它的色环数是1500欧或15000欧,都跟实际测量的阻值相差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电路上不可能会用到这么大的电阻,手头没有一样的电阻,于是找了一个1500欧和一个15000欧的四环电阻来测试,先用1500欧的换上,结果一样,再用15000欧的换上,结果3.3V、5V、12V电压都正常,上负压载测试也正常,所以确定15000欧的电阻是正确的,至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