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F771 连续植了5 次CPU ,崩溃了

楼主:
接客户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板号NM-F711.
收到货后如图,cpu 动过,CPU 的型号是100-000000995,开机能到1.5 左右的电流,客户让我重植一下试试。

重植后故障一样,找了一个能开机的CPU,但是进不了系统的CPU.

换了CPU 后,要刷BIOS ,要不然会卡0.9 电流(在这里补充一下,989的CPU 接电会自动触发,而995 需要按开机才能启动,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点亮了,证明这个板子可以点亮。

然后又找了一个CPU,结果根本没有开机动作(装不装BIOS 都是这个电流),BIOS 前面已经验证过,989 是可以开机的。

然后又找到一个964 的CPU.依旧是不认CPU 的电流,这个板子可能不支持这个CPU.

然后又找了一个板子,拆CPU

装上后,能开机,

启动后,读U盘或者硬盘转半圈,就重启了,和那个坏U故障一模一样,这个U 也是坏的。内心奔溃了。

网友:
  手里货真不少啊     直接定个得了

网友A:
会不会市CPU取坏了 拿过来的时候能开机不

放心了,这种AMD 的CPU ,我用的有铅,焊接过程中不会坏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这工费给了多少。。

网友:
耐心可嘉!我发现只要是进系统WINDOWS图标重启或者进PE都重启的那U都是坏的,重植也白搭。

网友:
不怕麻烦,满满的求知欲,这就是维修人的底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市CPU取坏了 拿过来的时候能开机不

放心了,这种AMD 的CPU ,我用的有铅,焊接过程中不会坏的。

网友B:
看到有建议买一个测试包上机的U,上机点亮后就不保,都是拆机CPU换了保修1个月还是两个月?最后发现还是自己承担了所有。现在都是让客人自己买,我只收手工费,伤不起,真不知道那些便宜更换CPU的他们的货是哪里来的,真的很羡慕

买U 就没必要了,挣200 块的手工费,没必要去冒风险。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CPU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包上机的,可以试试

我不信包上机这个概念。

网友:
师傅也是个狠人,维修技术的不断提高都是靠这种稳扎稳打的磨炼。AMD的U总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毛病

网友:
字太大了吧楼主

网友:
现在凡是cpu问题的都不搞了有可能要亏本的

网友:
我还遇到过几次修过的AMD机器CPU有供电短路的,重植一样

网友:
精神上表示安慰,功夫也是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建议买一个测试包上机的U,上机点亮后就不保,都是拆机CPU换了保修1个月还是两个月?最后发现还是自 ...

买U 就没必要了,只是挣200 块的手工费,没必要去冒风险。

网友:
楼主  简易的 电流小表  在哪买的

网友D:
哈哈哈,你是有多闲?干两遍不行就拉倒了。修赚钱的嘛。死磕这一个,你也是邪神附体了。

客户想让我试一下“赌来”的CPU 是不是好的,要维持一个长期客户并不容易。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28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你是有多闲?干两遍不行就拉倒了。修赚钱的嘛。死磕这一个,你也是邪神附体了。

客户想让我试一下“赌来”的CPU 是不是好的,要维持一个长期客户并不容易。

网友:
买个包上机的,可以试试  不行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包上机的,可以试试

包上机是包功能啊,不是包好坏;你要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