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芯片供应商刷错程序,修到我头痛的主板。

楼主:
第一个联想的这个板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82686-1-1.html,ec刷错程序,导致不充电,锁频。
第二个DELL 的主板。板号如图k741p,

原始故障是进水导致不开机,然后同行发给我的。我修到用90W 的充电器可以开机,电池无法开机,觉得EC 有问题,于是网上买了个EC ,说好要741p 的程序。EC 到了后,更换EC.

结果你猜出现什么故障,不认屏。电池和充电器都能开机。电流也正常,类似不认屏。部卖家说程序没刷错的。只好换回原芯片,准备退机。客户说不急,那就我留着慢慢修。于是借了一个编程器。在线刷行不通。

只能拆下来,重刷程序,总算亮机了。唉,来来回回折腾两个多月才修好。

第三个主板,今天才修的,板号nb2500.

主要故障RTS5452H, 线性3.3 V 短路

网上买了一个刷好程序的直接换。

换上后,typc 电压是有了。但这个U9708位置的电过不来。

以为EN 为高是正常的,所以还在网上买了芯片,换了U9708,故障依旧。仔细看说明,KTS1677E芯片是低电平才导通的。那这个低应该由RTS5452H产生,这个是可编程引脚,只能说程序应该有问题。

问了客户,这个接口就是充电用,想了一下,既然要低电平导通,那就人为的改为低算了(芯片内部也有下拉电阻,悬空也可以导通)。

然后顺利开机,充电。简单测试一下,就是把电充满,这个电脑充电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拍个刷ec的设备看看

那个是借的,我手上没有。谢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娴熟!BGA的EC可以自己刷程序,用什么刷的?809H还是809F?

EC专用编程器。809f 刷不了.

网友A:
楼主技术娴熟!BGA的EC可以自己刷程序,用什么刷的?809H还是809F?

EC专用编程器。809f 刷不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9 小时前

网友:
不能信卖芯片的,所谓对板号刷程序是骗小白的。前段时间我买一个键盘控制芯片,装上没反应,读出来全是FF,卖家说ITE清空会自动回写;
另外就是买MP2979A,订单备注了版号、相数及PMBus地址,买了两家,地址、相数都不对。
谁知道给你写程序的是人是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个刷ec的设备看看

那个是借的,我手上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