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收的废板修好了

楼主:
我闲鱼100元收了块联想LA-K321P主板,8G板载内存,5V芯片爆炸烧了铜箔,估计卖家是放弃维修当废板卖了。我看主板照片CPU没问题就拍下了。
到手后首先把烧黑的主板清洗干净,然后测5V芯片的12.6V与5V引脚都短路,先焊开与5V供电相连接的UT1、U9、U10、UC5、U13、UA1芯片,发现12V5V引脚还是短路,只是5V短路电阻变大了些。焊开PJ501后12V还是引脚短路,但是PJ501的另一端不短路了,由此确定12V属于板层短路,就采用挖骨疗伤搞好了12V板层短路,同时发现12V引脚旁的一个滤波电容也短路就一并换了。

再查5V短路的芯片,拆下来的芯片UC5、U9短路,UA1短路阻值12,其他UT1、U10、U13没有短路,继续查短路的芯片,发现是概率不高的内存2.5V供电芯片PU251短路,从料板上拆芯片换了,再网购了UC5、UT1换了(UT1测量没发现短路但是我还是换了新的

然后测各供电电感的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内。
这主板好的能卖多少钱?

网友:
问题不大,你先把5V烧了的芯片全部换完,大概十几个吧。换完就能开机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不进系统 进系统死机 进系统花屏

网友A:
这个短路的还好修,手上还有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机的还无从下手。

网友:
问题不大,换个U就好了

网友:
一般烧成这样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没有那么顺,看看U中。

确实,测各电感阻值都正常,通电又烧了12.6VB,测12.6VB又是板间短路了,这次怎么刮 都是板层短路,现在暂时没空去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短路的还好修,手上还有个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机的还无从下手。

我的也是这样,可能是CPU坏了,我的修了二个月没好

网友:
我有一个华为matebookD14 2023款的 用户说进了点水 拆机主板比较干净,上电源只有5V 公共点短路 更换一个上管可以亮屏了 但是开到华为logo就反复重启  BIOS这些都重新刷了 硬盘也交叉测试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搞了 几天都没没有搞好 心态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uc5 1v阻值,如果为0,就别折腾了

测了这个UC5的1V阻值205,那个+12.6VB_CPU也测了阻值470,CPU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没有那么顺,看看U中。

这个+12.6VB_5V就只PU501用,打算用线引过来原板层短路的不用。应该还是可以救活的。

网友:
100元买这个主板不亏,单独内存都赚钱

网友:
这个主板是爱坏,但铜皮都烧坏的不多,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好技术就是生产力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你确定修好了吗。要装系统测试过么,多少钱

网友:
烧了的板子,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光8G拆颗粒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之后就会发现死机蓝屏花屏现象

我也是修好了遇到过

网友:
技术厉害,捡漏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这板子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