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110主板魔改BIOS

楼主:
这些都实体机试验过,用编程器就可以刷进去。功能正常,关机正常。

6代7代

联想H110MS E3V5.bin

E3V5

官方最新

网友:
支持NVME硬盘吗

联想H110主板带M2无线网卡,BIOS里有NVME驱动,之前试过转接卡,能启动,就是快捷启动不显示,要是没有其他硬盘,用转接卡,快捷启动显示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联想H110主板带M2无线网卡,BIOS里有NVME驱动,之前试过转接卡,能启动,就是快捷启动不显示,要是没有其他硬盘,用转接卡,快捷启动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