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KC型号MG32A2Q2产品代码SG32QC花屏验证NT71267MBG
发表于

楼主:
如题惠科HKC型号MG32A2Q2产品代码SG32QC
原故障是波浪状花屏
加焊屏主控后,有改善
谁有漏液面板的话,可以把这个芯片
NT71267MBG-001
是BGA封装的,
搬过去再验证一下
或者你加焊的时候控制好温度,保护好软排线
芯片

网友:
原故障原故障原故障

网友:
加焊后,有改善,可能爆锡了,也可能软排线受热了,
实际还有线,只是手机没拍出来,
也算是个维修方向

网友:
重植球主控有可能会好
但有点小小的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