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进水不开机反复跑码求助

楼主:
一台G15 LA-K453P,顾客拿来的时候通电。0.3到0.8循环跑码。拆开发现机器进水,主要在 显卡功率检测芯片非常严重,

基本都是0欧姆电阻,全部维修后芯片也更换了。开机显卡供电都有了电流跑到1.8A又掉下去重复跑,反复检查了进水位置连接都没有问题,功率检测芯片按道理应该不会影响开机的,不知道咋回事了

测量板子电压都没有跳变的,CPU复位上到1.8左右就拉低一下重新跑码,有懂的师傅们知道咋回事不

网友:
dell 的,要把屏上接上。不认屏,也会反复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