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470请CMOS插针只有0.3V

楼主:
现在严重怀疑是RTC电路有短路,一直重复CLEAN BIOS造成主板不断重启。

网友A:
清CMOS短路,应该是开不了

后来发现插ATX,34.768晶振两脚分别为1.9和0.9,是不是太高了。不插ATX电源,CLSCMOS插针0V,晶振两端为0。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CMOS短路,应该是开不了

后来发现插ATX,34.768晶振两脚分别为1.9和0.9,是不是太高了。不插ATX电源,CLSCMOS插针0V,晶振两端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