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器比主板还贵呢

楼主(2026-04-12):
Lenovo IdeaPad 1 15ALC7主板坏了,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APU发热,就是不亮屏,怀疑APU问题,发现单买处理器比主板还贵,处理器750原装1000多,拆机主板最便宜的600元,那换处理器还能赚个屁的钱。

网友:
cpu 虚汗 重新做一遍cpu

网友:
办公本没必要换U,游戏本才换的

网友:
重植能行就行,不行就换板呗

网友:
你的360哪去了,直接干他

网友:
都是这样的坏了CPU就没要搞了

网友:
所以没什么搞头了,倒贴钱

网友:
哦哦??这是。。不知道哦

网友:
办公本利润太少 一般不换

网友:
这就等于一次性,问问机主重置试试,好了收钱但不保,不好不收钱,这绝对讲道理了,就是太费事,一般都不接这活

网友:
我在某鱼看到老cpu都很贵!不知道为啥?

网友:
先重植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直接报价更换主板,不搞就拜拜

网友:
上网本办公本  上BGA有个问题  如果是板载内存条的话温度把控不好内存条也会虚汗

网友:
买来主板拆CPU然后换上去,完美解决CPU比主板贵的痛点

网友:
很正常,大芯片价格就是非常离谱,而且上机不保有风险,专门坑维修佬的,大芯片坏了能不修就不修,除非游戏本报得起价的

网友(点评):
确实,难怪BGA返修台越来越没用了。

网友:
有是维修费比主板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