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草,已经将板子修坏。

楼主:
华擎X470,原来说过所有电压基本都全就是间歇重启,测RTC晶振分别为1.9和0.9,找了个旧主板上的晶振没有替换没有焊接,直接搭到原来的晶振腿上了,不小心搭短路了,电源出现胡味,拆开电源里面三脚管子裂开了,不管它,长城300P4,回来看主板,CPU供电没有了,时钟A13A14均为0V,看点位好像直通桥的,不触发A13,14对地都是200多阻值,桥没有异常发热,现在风扇不再重启,一直转,至此,我成功将该主板修坏。

网友:
应该还能抢救

又打到欧姆档,实测是14千欧左右,和好的主板一样,但修主板的说没有时钟,电压又正常,基本桥挂。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54

网友:
又打到欧姆档,实测是14千欧左右,和好的主板一样,但修主板的说没有时钟,电压又正常,基本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