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无界14PRO 板号 BM5320
发表于

楼主:
机械革命 无界14PRO 板号 BM5320
这个主板无
测量此电感阻值为0
不知道这个电感是什么供电?
板号
主板
Pro
求长城N88F3的图纸
华硕ADOL14Z触发后不亮屏
la-k321P主板和哪款版号的amd通用
七彩虹将星X17 xs22 bios
东芝r644/m z40-a
BIOS 显卡BIOS
LA-H031P 8代 BIOS 原厂
发表于

网友:
看着像是内存供电
发表于

网友:
+V1P8A nb691产生
发表于

网友:
不用看,不是电容就是U。
发表于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内存供电短路,有个信号到CPU去了
发表于

网友:
CPU大概率挂了。
发表于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调个1V电压烧一下,看哪里发热
发表于

网友:
内存和CPU 供电 CPU不一定是好的
发表于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电路短路
发表于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估计是CPU挂的概率大
发表于

网友:
直接烧鸭
发表于

网友:
u烧了,不用测试了
发表于

网友:
大概率内存供电,cpu坏的几率大大
发表于

网友:
看着像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