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 B450M B350M 主板 通病?

楼主:
手上有几片,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就不报警也不亮机。复位有,bios刷过了。有没有大佬修过这问题

网友A:
你好像是专修AM4的吧?你都搞不好,其他人也难搞啊。cpu插槽拆开看过吗?

网友:
会不会 没集显     换内存试试   AMD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是专修AM4的吧?你都搞不好,其他人也难搞啊。cpu插槽拆开看过吗?

插槽检查过了,微星b450是重灾区,都是过内存灯就没声了,时钟复位都有。手上没bga没办法换桥测试

网友:
按不过内存方法来检修,CPU座子 插槽 I2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