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478
发表于

楼主:
优派2478显示器有时候通电无反应,有延迟,能正常开机了就可以用1小时左右就会花屏,有大神遇到过吗
显示器
DELL显露器无指示灯一招搞定
杂牌4K 60Hz 27寸显示器固件
DELL显示器 程序
求一份品铂x8的bios
铁幕CM3201驱动板程序
AOC 2k 显示器型号:Q24V3
优派2478显示器
三星LS24E360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黑故障修复
JRY-W5DFHD-AV1程序
发表于

网友:
先换电源次级的所有电容,不管鼓不鼓包。都下定决心换掉。至于花屏,最好发图片上来、因为花屏概念太多,你花屏不一定是彼花屏的。有图有真相最好的!呵呵!
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发表于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