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电池解锁软件 BE2Works 5.73 Crack

楼主:
苹果电池解锁软件 和谐版 BE2Works 5.73 Crack

BE2Works 5.73 Crack.zip

和谐版

网友:
密码是1

我是凑字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怎么解锁你的文件呢?

密码是1

我是凑字数的 。。。。。。。。。。。。

网友A:
那么怎么解锁你的文件呢?

密码是1 我是凑字数的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密码是多少来着

网友B:
这个软件没用,你要买专门的工具才行
普通的be2400可以打开软件用不了
而且你不插设备软件会提示没找到设备
这是我自己用的;
有设备的可以自己下载,无解压密码

你这个是用BE2400的版本吗?楼主的版本是匹配cp2112专用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9:48
设备哪买有链接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14

网友:
密码是1

我是凑字数的 。。。。。。。。。。。。

我只破了密码。、具体软件,没测试

网友:
解压密码呢

密码是1 我是凑字数的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密码1是错的

网友:
   打开一直报错,用不了 别下载了

网友:
Рабо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атчера (он же кряк) и сам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была проверена на таких ОС как: Windows 10 x64, Windows 7 х64 и х32, Windows 8.1 x64 и Windows XP SP3
补丁程序(也就是pojie工具)和软件本身的可用性已在以下系统上测试:Windows 10 x64、Windows 7 x64 和 x32、Windows 8.1 x64 以及 Windows XP SP3

ВАЖНО! НА ПК ГДЕ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АКТИВАЦИЯ BE2WORKS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ТКЛЮЧЕН АНТИВИРУС, ТАК КАК ОН БУДЕТ РУГАТЬСЯ НА ФАЙЛ "Activator_5.73.exe" (Windows Defender его пытается сразу удалить)
重要!计划激活 Be2Works 的电脑必须关闭杀毒软件,因为杀毒软件会对文件 “Activator_5.73.exe” 报毒(Windows Defender 会尝试立即删除它)

Наличие Интернета на ПК вроде бы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е в отличии от версии 5.50 (у меня активировалось без проблем на всех 4х ПК с отключенным Интернетом и на 4х с включенным) // Требует еще проверки
电脑联网似乎不是必需的,这与 5.50 版本不同(我在 4 台断网电脑和 4 台联网电脑上都成功激活,无问题)// 仍需进一步验证

Перед началом манипуляций распакуйте архив куда вам угодно.
开始操作前,将压缩包解压到任意位置。

Как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кряком:
pojie工具使用方法:

1. Запустите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инсталлятор Be2Works 5.73 Boracay (есть в архиве)
运行原版 Be2Works 5.73 Boracay 安装程序(压缩包内已包含)

2. После установки "бэшки" надо перейти в директорию куда она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по умолчанию это C:\BE2Works) и закинуть туда файл "Activator_5.70.exe" из архива
软件安装完成后,进入安装目录(默认是 C:\BE2Works),并将压缩包内的 “Activator_5.73.exe” 文件放入该目录

3. Следующим этапом надо запустить файл "Activator_5.73.exe" в директории с Be2Works ОТ ИМЕН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ОРА! (на Windows XP это не требуется)
下一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Be2Works 目录下的 “Activator_5.73.exe” 文件!(Windows XP 不需要)

4. Если Вы сделали все верно - запустится сама BE2Works (но не простая, а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пропатчена в памяти) и попросит ввести код, вводите что-то типа "111" или "11111111..11" до конца строки и ожидайте
如果操作正确,BE2Works 会自动启动(已在内存中打补丁),并要求输入激活码,输入类似 “111” 或一长串 “1” 填满输入框,然后等待

5. После ввода кода активации прога должна на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задуматься и выдать ошибку "Access violation at adress 0040536A" in module 'BE2Works.exe' Read of adress 000008f6
输入激活码后,程序会卡顿片刻,并弹出错误:“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0536A in module 'BE2Works.exe' Read of address 000008f6”

6. Как ни странно, но эта ошибка сигнализирует об УДАЧНОЙ АКТИВАЦИИ, после закрытия окна с ошибкой откроется основное окно с программой, но она еще будет в состоянии "UNREGISTERED"
奇怪的是,这个错误代表激活成功,关闭错误窗口后会打开程序主界面,但仍显示 “未注册” 状态

7. Закрыва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ограмму. Теперь можете запускать бэшку просто с ярлыка на рабочем столе (запускать надо от имени администратора, кроме Windows XP)
完全关闭程序。之后可直接用桌面快捷方式启动软件(需以管理员身份运行,Windows XP 除外)

* Файл Activator_5.73.exe по желанию можете удалить из папки BE2Works, больше он не понадобится.
可根据需要删除 BE2Works 文件夹中的 Activator_5.73.exe,后续不再需要。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补充信息:

####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 поясню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и как оно работает (можете не читать, если не интересно) ####
简单说明它是什么以及如何工作(不感兴趣可以不看)

Этот "Activator_5.73.exe" это ничто иное как inline pather, то-есть микропрограмма, которая патчит программу (в нашем случае Be2Works) прямо в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памяти.
这个 “Activator_5.73.exe” 其实就是内联补丁工具,也就是一个微型程序,直接在内存中对目标软件(这里是 Be2Works)打补丁。

Такой вид кряка пришлось применить по одной большое причине -  EXECryptor, которым 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ограмма "накрыта" разработчиками. Всеми известными методами мне не удалось получить полноценно рабоч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осле распаковки от криптора.
之所以采用这种pojie方式,主要原因是软件被开发者用 EXECryptor 加密保护。用常规方法脱壳后,无法让程序正常完整运行。

Но этот метод "взлома" даже лучше, так как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Вы будете работать с оригинальной программой и не переживать, что какой то хацкер там что-то наворотил, и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ботает через пиз..
但这种pojie方式反而更好,因为后续使用的是原版程序,不用担心被人篡改,运行更稳定。

###### О возможных проблемах ######
可能出现的问题

Be2Works может не увидеть адаптер ср2112, пока точные причины еще выясняются, н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е увидит адаптер с "полным" локом параметров. Думаю,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вс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будет доступна в "Справка по работе с АКБ ноутбуков"
Be2Works 可能无法识别 cp2112 适配器,具体原因仍在排查,初步判断是参数完全锁定导致。后续相关信息会在《笔记本电池工作说明》中更新。

网友:
扣了我两次也没找到文件

网友:
贡献了两次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没用,你要买专门的工具才行
普通的be2400可以打开软件用不了
而且你不插设备软件会提示没找到设 ...

设备哪买有链接没

2336753 他这个截图显示了啊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哪买有链接没

他这个截图显示了啊

网友:
用不了呀,楼主上传前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没用,你要买专门的工具才行
普通的be2400可以打开软件用不了
而且你不插设备软件会提示没找到设 ...

你这个是用BE2400的版本吗?楼主的版本是匹配cp2112专用的

网友:
非常感谢,已下载,等试试这个版本的。正好手上有没解开的电池。

网友:
测试过的师傅回个话,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