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Thaiphoon Burner使用教程 SPD信息修改

楼主:
教程如下,前提需要在BIOS里面打开SPD可以修改的,一般位于南桥选项下面。1.电脑主板配置如下:

2.打开软件,点击read可以读取内存条,50h是第一条,52h是第二条

3.点击读取后显示信息如下:

4.点击扳手是配置XMP的信息,操作如图,一般用于设置笔记本不能超频的问题。

5.频率后面的尾缀V,W等不同尾缀所对应的时序(CL-tRCD-tRP)和CAS延迟时间

6.点击EDITOR可以添加时序到表格里面

7.TOOL这里可以修改序列号等信息,这里演示的是修改序列号

8.自行检索关键字节

9.然后点击写入,选择要写入的内存条

10.软件任务栏可以看写入进度和状态

11.打开CPUZ可以观察修改后的信息

12.不提供软件,因为网上一大堆。

网友:
不错,我去试试。

网友:
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