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纯小白维修

楼主:
Q36 G1极SLP_S3_CTRL已经有5V,Q77 G极VRM_PGD_CTRL也有5V,但Q77 D极没有1V输出,R584为空,右边为1V,因为悬空感觉像另一种方案。竖着的R4下端为3.3V,标6.4K,在路测5K左右,最上面R5标2.8K,在路测几乎为0,难道是这个短路把VCCST_PWRGD拉低了?自从上次弄坏一块X470以后,不敢下手了。
主板为V星B250,现象是卡CPU,VCCIO电感没电,所以从VCCIO周围开始查的。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
经过把电源拔掉,测R5为1.9K左右,R4只有2.2K左右。豆包的意思双三极管Q36也就是2N7002D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