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锡法拆卸多铜块引脚小板

楼主:
修一台海盗船RM650台式电脑电源,故障现象无待机、无输出电压。原因是旁路二极管1N5406短路,一对主开关MOS管F22N60E击穿,二只钳位二极管FR206击穿,造成10A保险丝熔断,查找出最终原因是12V对地短路引发一系列元件损坏。确定主板上无其他损坏元件的情况下,估计短路点在12V同步整流小板上。该小板是通过三个铜块引脚和二个针脚焊接在主板上,铜块引脚大而厚,烙铁直接拆卸极难。找一段粗铜丝弯成“U”型,圈在三个铜块引脚和二个针脚上,用较大功率烙铁在粗铜丝和引脚上堆焊锡,来回拖到烙铁,让堆的焊锡和引脚的焊锡熔化后,很轻松就取下小板。
查小板发现有三只12V整流MOS管028N06NS击穿短路。换好后将小板焊回原位,电源恢复正常输出。上电脑跑了半小时的OCCTPT,电压稳定,修复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