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当中第一次修好,V星B250,终章。

楼主:
V星B250M BAZOOKA,整板9成新,拿到的时候内存一处有烧的痕迹,测量各重要点位不短路,上CPU,内存,卡CPU,内存2.5,1.2正常,3V复位正常,1.05ME正常,没有CPU电压和时钟,量各大电感VCCIO没有电,一直以为是VCCIO的供电芯片NB681有问题,无奈技术不行不敢乱换,问了豆包时序。
一、 完整信号先后顺序(从上电到 CPU 核心供电开启)
  • ATX 电源待机供电先上:5VSB、3VSB

    • 这是主板最先上电的部分,给 IO 芯片、PCH 待机模块供电。
    • 此时:VCCIO_EN、VCCIO_PG、SLP_S3#、SLP_S3_CTRL、VRM_EN 均为低电平 / 0V。

  • 按下开机键,主板发出 S0 请求

    • IO 芯片 / 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开始执行上电时序。

  • VCCIO_EN(使能信号)拉高 → 启动 VCCIO 供电芯片 U40

    • VCCIO_EN 是 PCH/IO 发出的使能信号,给 U40(NB679)的 EN 脚。
    • 拉高后,U40 开始工作,输出 VCCIO 核心电压(1.2V)。

  • VCCIO 供电稳定 → VCCIO_PG(供电就绪信号)拉高

    • 当 U40 检测到 VCCIO 电压稳定后,会把VCCIO_PG(PG 脚)拉高到 3.3V。
    • 这是关键的第一级就绪信号,它拉高,后面的电路才会解锁。

  • VCCIO_PG 拉高 → 控制 Q14,生成 SLP_S3_CTRL 信号

    • VCCIO_PG=3.3V → Q14 下方 MOS 管导通 → G2 被拉低 → 上方 MOS 管截止。
    • 此时SLP_S3_CTRL被拉低,为下一级电路准备好条件。

  • PCH 发出 SLP_S3# 信号,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 主板从 S3 休眠状态进入 S0 工作状态,SLP_S3#由 3.3V 变为 0V。
    • 这是南桥发出的第二级控制信号,配合SLP_S3_CTRL一起控制 Q15。

  • SLP_S3_CTRL + SLP_S3# 共同作用 → 控制 Q15,释放 VRM_EN

    • SLP_S3_CTRL=0V(来自 Q14),SLP_S3#=0V(来自 PCH)。
    • Q15 的两个 MOS 管都截止,VRM_EN不再被拉低。

  • VRM_EN 被 + 12V 上拉,变为高电平 → 启动 RT3606 供电芯片

    • VRM_EN被 R125 上拉到约 12V,RT3606 收到使能信号,开始输出 CPU 核心电压 VCORE。
    • 原来VCCIO属于比较早期的电压,他不正常就不会有电源管理的EN,后续就不会有CPU供电。那就继续查VCCIO的条件,发现NB681电源正常,没有EN,查EN的电路图虽然不理解但VCC_DDR没有电压,不确定是元件氧化造成的测量不准还是就是没有电压,想到这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内存供电是正常的,这里难道是断线了,我拉一根线如果VCCIO有电了,说明就是断线造成的确电压,飞了一根大粗线,一边焊上一边怼上,俩手有点不够用,测量VCCIO出0.95,天大的惊喜,原来就是这个问题,感觉是原来内存槽那给烧断了。

网友:
发错板块了,哪位老大帮忙挪一下吧,太激动了。

网友:
豆包有时候给我乱说

网友:
最新消息,找了线接上,进入BIOS了,10分钟左右自己断电了。再触发一闪就灭了,不知道哪个元件短路了。

网友:
最最新消息,是我电源有问题,间歇的启动就保护,所以主板亮一下就断电了,还以为保护了。另外还有一个点,VCCDDR不能从下面IO出来的地方取,我是从内存槽旁边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