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问一下机械革命这种exe bios怎么分离出来

楼主:
用解压软件不能直接打开的
下载地址:https://driver.mechrevo.com/d.mechrevo.com/driver/MECHREVO2024/WJ14X8845HS/GXxHXxxN114MRO50_CAP.EXE
bios芯片是32M的
求大佬教教方法,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A:
是这个无界14X型号吗?8845HS

是的,无界14x 8845hs,官网现在啥都找不到,找客服发的链接,这个exe文件检测机型和当前bios版本等信息,不对运行立马关闭,没有temp文件,估计要反汇编一下找temp文件才能提取bios,可惜我搞不来反汇编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无界14X型号吗?8845HS

是的,无界14x 8845hs,官网现在啥都找不到,找客服发的链接,这个exe文件检测机型和当前bios版本等信息,不对运行立马关闭,没有temp文件,估计要反汇编一下找temp文件才能提取bios,可惜我搞不来反汇编